2060S显卡全板没供电简析,安森美NCP45491原理分析

楼主(2022-01-13):
型号:某品牌2060SUPER-8GD6
故障:开机风扇狂转,不认卡
检测与分析:

拆掉散热器实测只有5V电压产生,,1.8V没有正常产生。导致后续电压没有产生,实测1.8V的EN没有产生。最后追图发现是ps_vmon_pgood信号没有抬高,最终确定是ON45491的BS_OK没有正常产生。导致的全板没复位,懒着测试,直接更换。。故障依旧。我个人是不喜欢随便改变原来电路设计的。所以不打算强拉EN开启后续电压,打算把这个信号给揪出来,,,下面就来简单分析一下这个   45491工作原理。个人分析,很久不写这样的贴子了有错误之处希望大家多多指证。

找到PDF,发现这是一颗安森美的高性能4通路的电流和电压监测芯片 ,,可以将监测结果通过一组查分信号输出给外部的ADC。。。
先截取一个简单的应用框图。如下图

我的习惯是先分析原理,在来测量,从框图中不难看出。。BS_OK要想输出为高涉及的条件很简单,只要BS_INX(x代表4个通道号)要高于BS_REF.同时对应正确的SKIP逻辑,就应该输出合格的BS_OK,于是马上找到了BS_OK的文字描述部分,如下图

简单读一下的意思就是。BS_OK是描述BS_INX有效的信号,当BS_INX不在合格范围内时,BS_OK保持为低,直到BS_INX合格,BS_INX有效的条件是一定要高于BS_REF电压而BS_REF电压不能高于0.2V  BS_OK授SKIP逻辑控制,当没有VCC接入时SKIP可以锁定BS_OK为低,当SKIP为0V时,BS_INX状态被忽略。。更详细的SKIP逻辑如下图

OK。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分析显卡图纸的具体应用了。。。还是先从图纸分析下手。
先看图中的关键的BS_REF是如何产生的。如下图

在BS_OK不输出为高时,BS_REF由R582和R572对BG_REF_OUT分压而来,手册上给出的BG_REF_OUT最低不低于1.274V最高不高于1.326V标准值为1.3V
有了数据,我们就接标准值计算一下BS_REF为多少V

        BS_REF=(10K/10K+90.9K)*1.3V=0.128V

这是在BS_OK没有输出为高时的BS_REF,从图中可以看出一但BS_OK输出为高,且Q503会导通,r584会与R572并联,此时BS_REF值等 于

       BS_REF(BS_OK为H)=(90.9k//10k) /(90.9k//10k+90.9k)*1.3v=(9.01k/9.01k+90.9k)*1.3v=0.117v

当BS_OK为高以后,会通过R584与R572的并联来减小BS__REF的分压值。从而给BS_INX有更宽的波动范围。

在来看图中BS_INX的电压值 。如下图

图中BS_IN1  BS_IN2 BS_IN3外接电阻阻值完全一样,输入电压也都一样,都是12V输入只是有8PIN的12V和PCI-E的12V而已,所以BS_IN(123相等 )但BS_IN4是对3.3V的监控

      BS_IN(123)=(1K/1K+75K)*12v=0.157v

     同时由BS_REF为0.128V可得出12V最低输入电压阈值不得低于9.728V

     BS_IN4=(1K/1k+19.6k)*3.3=0.160V

          由BS_REF为0.128V可得出3.3最低输入电压阈值不得低于2.63V

根据图纸推理可得当BS_OK不为高时BS_INX>BS_REF正常情况下BS_OK是肯定要为OD输出的。因为外接上拉。。所以是要为高的。

马上实物测量先测主要条件 VCC=3.1V   SKIP=5V 由上述条件可知,BS_INX一定要大于BS_REF  BS_OK才会为高,实测BS_INX123都为0.159V    bs_in4为0.164V都在合格范围内在测BS_REF竟然有0.153V。不是道是不是BS_INX只比BS_REF高0.006V没有进入BS_OK的输出最小范围

但是BG_REF_OUT为1.29V正常。这就奇怪了。怎么分压值偏高了,测了90.9K和10K也都正常 。。

为了快速维修,先把BS_IN123的上分压全换成68K(这个阻值好找)。加大与BS_REF的压差,在上电发现BS_OK为0.8V。呵呵有戏啊,,示波器一测发现是一个3V的连续脉充,这是几个意思?先不管既然BS_OK抬高过,按分析BS_REF应该降为0.11V才对。。滞回原理。。可是一测BS_REF竟然还是为0.153V。说明Q503并没有导通,马上断电测量Q503,发现BE极之间开路。风枪吹掉时,发现E极竟然留在了焊盘上,应该是被磕碰造成的(外观看不出来)。马上更换一个3904的三极管上去,在上电实测BS_OK已经为高电平3.1V了BS_REF也回落为0.11V  ,,SKIP也被外接Q519拉低了。此时BS_INX按着SKIP逻辑应该是被忽略检测的。说明显卡的这个功率监测只是在上电以前检测BUS电压。等BS_OK以后就不需要检测BS_INx状态了,上电后的作用还是来监测电流。来了解显卡的实时功率的。。。。。。装上散热器显卡已经成功点亮跑一会测试程序一切OK。。。完工。。。。

由于白天匆忙一堆机器要修 ,没有细细分析BS_REF偏 高原因 。。。可能和Q503损坏有关,以后有时间在来细细讨论。故障不大。过程写的比较细。希望给显卡新手一些帮助。。。。
白天的维修例子,晚上全凭记忆分析 ,,如有错误 请多指正

 会员908298100鑫豆2026-4-16 20:52
 会员1296227100鑫豆2026-4-11 22:42
 会员894822100鑫豆2026-4-11 13:23
 会员456029100鑫豆2026-3-31 09:50
 会员935369100鑫豆2026-3-27 11:44

网友:
NCP45491的PDF上传了。。有想对比看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

显卡图纸就不上传了。论坛应该有。。公版就行

网友:
尽力看懂系列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昨晚我刚修到一模一样的问题,我追到14脚断线,3v3_f没进芯片导致bs ok没有电压

网友A:
BS_OK实际并不是3.3V的

网友:
真是大师级的维修,分析的细致入微,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S_OK实际并不是3.3V的

大于0.7V,就够了。3.3V方便新人认知“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BS_OK实际并不是3.3V的

你这样讲,很多人看了又要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于0.7V,就够了。3.3V方便新人认知“高电平”

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于0.7V,就够了。3.3V方便新人认知“高电平”

od输出,是等于上拉电压的,BS_OK就是3V   三极管的BE级电压是0.7是降压在R574上了,IB等于R574上的电流,大概0.05毫安

网友:
对我来说和天书没区别

网友:
除了点赞,没什么好说的谢谢大师分享

网友:
唉,这不打击我学修显卡的积极性吗

网友:
战神笔记本也有用这个芯片的,不知道手册里EN的待机模式和全功能或有限功能模式的具体含义,当时就改其他方法修复。

网友:
很详细就是看不懂

网友:
厉害我小学生都看得懂

网友:
牛逼  给我修的话直接强拉3.3开启

网友:
思路清晰,无私分享,受教了

网友:
理论这块被你王师傅拿捏得死死的

网友:
导通后低电平,截止高电平。小白如此理解

网友:
我因为喜欢这个所以入行,但是入行易,真入行难。真想跟这样真正的大神做朋友。

网友:
丝丝入扣,分析得。。。小白很惭愧,没听明白,还需继续学习提升

网友C:
只能佩服至极,我也碰到了同样的故障,还没解决;BS_IN(1234)=0.168,BG_REF_OUT经2个电阻分压后是0.128,这个电压和楼主修复后的电压基本一样,但BS_OK信号就是起不来,后面也不短路,强行拉高后,所有电压都能出来,BIOS也有数据输出,但显卡就是不亮,感觉还是这个信号导致的。有个问题没看明白,帖子上说两个电压差至少0.2V才能输出ok信号,但是楼主最后修好后的电压差也没有那么高,不知道是哪的问题,如果楼主看到后抽空指教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佩服至极,我也碰到了同样的故障,还没解决;BS_IN(1234)=0.168,BG_REF_OUT经2个电阻分压后是0.128,这个电压和楼主修复后的电压基本一样,但BS_OK信号就是起不来,后面也不短路,强行拉高后,所有电压都能出来,BIOS也有数据输出,但显卡就是不亮,感觉还是这个信号导致的。有个问题没看明白,帖子上说两个电压差至少0.2V才能输出ok信号,但是楼主最后修好后的电压差也没有那么高,不知道是哪的问题,如果楼主看到后抽空指教一下,多谢多谢

完全正常以后,bs_ref应该是0.11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能佩服至极,我也碰到了同样的故障,还没解决;BS_IN(1234)=0.168,BG_REF_OUT经2个电阻分压后是0.128,这个电压和楼主修复后的电压基本一样,但BS_OK信号就是起不来,后面也不短路,强行拉高后,所有电压都能出来,BIOS也有数据输出,但显卡就是不亮,感觉还是这个信号导致的。有个问题没看明白,帖子上说两个电压差至少0.2V才能输出ok信号,但是楼主最后修好后的电压差也没有那么高,不知道是哪的问题,如果楼主看到后抽空指教一下,多谢多谢

你应该着重看一下EN和skip逻辑,还有输出的上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着重看一下EN和skip逻辑,还有输出的上拉电压

EN是3.3 skip是5V 三极管也换了,bs_ok的上拉3.3也正常,不知道29#MUX_SEL 0.9v对不对,实在找不出别的问题了,芯片和另一片料板对换了,不确定是好的,又新订了一颗,到了在装机试试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详细,但有一个地方说错了,BS_IN不是大于BS_REF压差0.2V,这个0.2V说的BS_ref电压要求分压后的电压不能大于0.2V。当然BS_IN是要求不能低于BS_ref的,BS_ref就是一个阀值电压。BS_ok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主要看那个SKIP LOGIC表里的条件。BS_OK是开漏输出的,高电平就是此脚相当于一个无穷大的电阻,低电平就是相当于此脚接地。

网友:
对   ,less than   小于,确实疏忽,没仔细看文字部分,光看框图了,skip逻辑说的很清楚了,,符合skip列表的倒数第二行

网友:
菜鸟看天书无疑     一脸懵逼

网友:
楼主厉害啊,光凭记忆都可以记得这么多。我只能写两个大写的佩服

网友:
修2060时也遇到过45451坏了,这个芯片比3221复杂不少,楼主细心,好评!

网友:
看不懂图怎么办

网友:
是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改电路。
沉下心来分析电路了

网友(2022-03-20):
感谢分享.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均坐也思均。

网友(2022-06-29):
来自: 重庆 来自 重庆
我这里有三张2070,两张七彩虹的,都是跟楼主介绍的现象一样,也有不同之处,就是BS_REF 电压0.07,BG_REF_OUT 电压1.24 ,BS_OK 有输出 2.78,但ps_vmon_pgood信号还是没有抬高,这显卡的公版图纸论坛找不到,鑫智造里面有,学费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