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没有装完驱动重启电脑蓝屏什么情况

楼主(2022-01-13):
显卡还没有装完驱动我不重启电脑了,导致开机进系统蓝屏了,多次重启还是一样的情况,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显卡花屏的可能性很大,导致装不上驱动。会修就修,不会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花屏的可能性很大,导致装不上驱动。会修就修,不会就换。

我的显卡是没有装完驱动,重启电及蓝屏!

网友:
你这个相当于问医生得了癌症自己能在家自己不手术

网友B:
换一台电脑安装试试,如果可以就是你主板问题,如果还是蓝屏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台电脑安装试试,如果可以就是你主板问题,如果还是蓝屏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

好的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