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兄弟t700w 多张进纸 重叠进纸 80g打印纸非常频繁

楼主(2022-01-13):
兄弟t700w,连供喷墨,下供纸那种,总是多页进纸,克重越低的越频繁,纸张是80g的天章,这个纸我一直在激光打印机用了几千张了一直好好的,换兄弟t700w大概5%-10%几率一次进纸2-3张,大部分完全重叠那种,少部分是两张前后错开3-5厘米,也不报错。
机器用的很少,总共打印不到2000张,怀疑过搓纸轮,纸张潮湿,纸仓变形,走纸异物纸仓纸张太多,太少等可能,搓纸轮很新,尝试过检查搓纸轮,清灰,烘干纸张,增加/减少纸仓纸张,等一切办法都解决不了,没得任何规律要重叠进纸。120g的铜版纸曾经连续打印了50张没重叠,180g的相片纸连续打印30多张的时候重叠过一次,230g以上的相片纸从未重叠过,就80g的普通打印纸重叠几率太高了,这问题困扰我很久了,网上搜不到答案,还望指点下思路。感谢感谢。

网友A:
我觉得是不是他的问题,搓纸轮还是换了试下,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不是他的问题,搓纸轮还是换了试下,看不出来

谢谢,我怀疑过分页器的,摸起来摩擦力很大,而且理论上来讲,只有最后2张纸的时候,分页器才会有用,当纸很多的时候,很多张纸都盖在分页器上,现在主要问题就是当搓纸轮搓纸的时候,肯定第二张,第三张会连带上来,我怀疑纸盒和走纸的地方是不是少了个什么东西,没有对第二张以后的纸进行拦截。纸盒和进纸U形通道有不少滑轮,我都一一检查了,滑轮滑动很顺畅。
这机器是客户送我的,其他故障都修好了,就这个故障一直没解决思路。我看计数器才1600多张,打的很少,而且兄弟很多机器都是这种下进纸,按道理不应该是设计缺陷。

网友B(2022-09-04):
留个记号,等待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留个记号,等待结果

结果就是机器卖了,解决不了,产品有设计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