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 维修 没波形 求助

楼主(2022-01-13):
RX580 显卡 可以亮机  驱动也可以装   跑3D 黑屏  比如鲁大师 测试  就黑       示波器测试 后三组 没波形    换了上下管  和后边 2个控制芯片 还那样  没波形

显卡修的少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求助  各位大神  帮看看   先谢谢~~~~~~!

网友A:
最好测试一下显存,580的显卡显存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B:
没波形说明供电还是有问题,不是有电压就正常。把波形搞出来这卡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测试一下显存,580的显卡显存比较容易出问题

你这明显混分啊

网友C:
他这么明显你都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么明显你都看出来了

明显复制粘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波形说明供电还是有问题,不是有电压就正常。把波形搞出来这卡就修好了

是啊 修不出来啊

网友:
供电还有问题吧

网友D:
把供电控制芯片替换一下,看看是主控芯片问题还是你买的料不行

网友B:
波形不难吧?看看有没有输入波形不就好了?没输入就干IC,没输出就干驱动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形不难吧?看看有没有输入波形不就好了?没输入就干IC,没输出就干驱动IC

后边 3个 谐振芯片 已经换了     主控芯片也换了      PWM 上下管也换了   就是不出波形  下三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供电控制芯片替换一下,看看是主控芯片问题还是你买的料不行

买的新的 换了 一样

网友:
主控芯片买拆机的芯片  试试!!!

网友:
这个估计是有控制几路输出的pwm芯片,你查一下资料

网友:
81022很少出这个情况,

网友E:
你用TS显存测试软件测试是不是这行英文

网友:
这主供电,3567b?

网友:
买示波器啊

网友F:
3567b是有程序的,没有一样的料板拆料几乎无解。

网友:
看一下PSI信号

网友:
哈哈 真能混 不看问题直接干显存

网友G:
遇到过挑主板亮机的 一整套mos管换了 跑3
dmark黑屏的有的加个电容好了 有的加焊电感好了掉电问题太多了 有散热(这个你应该排除了) 有供电不稳定  加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G:
遇到过挑主板亮机的 一整套mos管换了 跑3
dmark黑屏的有的加个电容好了 有的加焊电感好了掉电问题太多了 有 ...

哪个地方加电容?  加完波形就能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3567b是有程序的,没有一样的料板拆料几乎无解。

真假 不至于吧

网友:
主控是 NPC81022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用TS显存测试软件测试是不是这行英文

对测试 都OK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形不难吧?看看有没有输入波形不就好了?没输入就干IC,没输出就干驱动IC

主控IC 我换了   谐振控制IC 我也换了   上下管也换了   不知道应该修什么了 有人说并电容  试试 这个我到没测试

网友:
好羡慕高手

网友:
晶振测了没

网友H:
遇到过一模一样的问题。

修过一张580,6相供电的,其中红圈圈出来的两相低负载是不开的。这个很好确认的,主控那边VDDC_PWM根本就没出来。

你开机拉负载试试,我这张能拉到180w,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
噢,你跑鲁大师黑屏,那可能是缺一相。驱动里把TDP拉低看看是不是没问题,同时飞线出来(或者你有我不知道的装散热器姿势)看VDDC_PWM是不是缺。如果PWM信号有就是管的问题,否则主控。

网友:
我有一张rx580 ,开始测试好几遍没问题,只有花屏后测试A0报错.只要重启依旧正常,没办法

网友:
RX的没点位没图纸的,很不好修

网友(2022-02-20):
引用 网友H:
遇到过一模一样的问题。

修过一张580,6相供电的,其中红圈圈出来的两相低负载是不开的。这个很好确认的 ...

怎么个拉 负载  没明白啊     先谢过   讲讲

网友:
就是驱动里把功耗上限拉低,amd的卡bios甚至可以自己改低。

我不知道你这张卡多少tdp,比如180w,那我拉到90w跑甜甜圈试试,看看是否有波形,没有的话130w试试,再逐渐升高

我估计90w主控就应该工作在全相模式的,应该所有相就都有波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