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4改8的478

楼主(2022-01-13):
对地阻值都没什么问题,但是插测试机上,机器就不能点亮了。这种一般从哪里下手。先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请教什么是4改8?

网友B:
这都不懂         我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什么是4改8?

就是A卡RX474改的478.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都不懂         我也是!

就是A卡RX474改的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