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豆 ADOL3F 电池问题

楼主(2022-01-13):
情况有点迷,插上AC之后本子正常用,电池也可以充电,能一直充到100%,但是只要拔掉AC就立马关机,按开机键也没反应,电池不工作(不提供电力),只能重新插上AC再开机。
电池检测软件也都显示正常。
不知道电池是不是被锁了,有一次室外零下快20度我背在包里走了半小时,是不是温度太低触发了什么。。。。。
求大家提供思路

网友:
换个电池排除一下电池的问题。

网友:
充电行,放电不行,电池或主板故障,保护隔离问题吧。

网友A:
前两天才搞好一个华硕电池,故障一模一样

网友B(2022-03-26):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才搞好一个华硕电池,故障一模一样

请问一下,后面是换电池搞好的,还是修的主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后面是换电池搞好的,还是修的主板?

修电池。。。。。。。。。。

网友:
先换个电池再说

网友:
电池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电池。。。。。。。。。。

手上有台电量一直是97%,充不进,不插DC开不了机,拔DC直接掉电,看来只有先换个电池试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台电量一直是97%,充不进,不插DC开不了机,拔DC直接掉电,看来只有先换个电池试试了。

是不是之前修了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之前修了短路

没有修过,机子都没拆过壳的。

网友:
先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哎,目前我的也这样了,一直97% ! 鲁大师检测正常。。拔电源就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