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开机一会风扇猛转后自动关机估计能过保

楼主(2022-01-13):
先给清了一下灰后还是不行: WX1 第一次

网友A:
????照片还要下载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片还要下载分的!

对目前的维修利大于弊啊!

网友:
不找问题点乱修

网友:
修的哪里你看到了吗?

网友B:
意思高于18.5就狂转关机?这问题我好像知道啥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高于18.5就狂转关机?这问题我好像知道啥故障

问题已经大概知道(35V?),但参数匹配调试和刚好合适的原件翻箱倒柜都找不到,虽然不值钱马云那里要1000个起发货就把问题搞大了。

网友:
文字描述好清新

网友:
就是啊,楼主的图片带字不模糊,不会是用ps吧

网友C:
Ncp45491哈哈,刚写一个分析文章呀,是不是30脚BS_OK状态波动?看看我昨天发的帖子,ncp45491应该比较透彻了

网友:
这个不好修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cp45491哈哈,刚写一个分析文章呀,是不是30脚BS_OK状态波动?看看我昨天发的帖子,ncp45491应该比较透彻 ...

谢谢大佬,我也是看了几天芯片手册感觉在本机上不好精准调试才改用他法;本来都不想发这种帖子,目前全网都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隐藏的很深很深,正是看了你的那个帖子深受感动才一时兴起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佬,我也是看了几天芯片手册感觉在本机上不好精准调试才改用他法;本来都不想发这种帖子,目前全网都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隐藏的很深很深,正是看了你的那个帖子深受感动才一时兴起发出来。

基本分析我都写出来了,如果是BS_OK丢失引起掉电,重点看BS_IN和bs_ref的压差就可以了,注意一下skip逻辑,手册没几页,内容不算多

网友:
这个维修案例结合昨天大佬我心飞翔的帖子看,才叫丰盛大餐,大佬对电路芯片原理吃得透,维修有根有据,佩服,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文字描述好清析

网友:
不找问题点乱修,看看显卡供电吧

网友:
路过就当看看热闹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

网友:
能修好就行了。

网友:
这个很难修  要我真的搞不定    你修之前 有没报风险的  要我会先报个风险

网友E:
楼主思维缜密,可以从事极为复杂的工作。另外你所做的操作虽然有些人不屑一顾,但其实是有指导性的。因为战神风扇猛转后掉电这个故障比较多但至今也没有明确的找到故障根源。所以你的方法虽然粗糙,但是为找到故障根源又推进了一步。同时也触发了网友的评论,比如有人提到AC-IN信号就比较有逻辑关联性。因为你降低了输入电压。

网友F:
压降导致的吧 19+V 大电流电压会有些浮动导致反馈不准确?

网友:
技术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思维缜密,可以从事极为复杂的工作。另外你所做的操作虽然有些人不屑一顾,但其实是有指导性的。因为战 ...

ACIN和隔离管测不出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压降导致的吧 19+V 大电流电压会有些浮动导致反馈不准确?

应该是精密检测取样元件出现了误差,凭我们的设备难以定位,买元件试的代价有点高,即使搞到这样时间和精力都有点不允许了。

网友:
神舟笔记本这个问题倒是一直都有

网友:
不论结果如何,你这个绝对是迅维第一贴

网友G:
我也修到过类似的故障,,一接充电器就蓝屏,见前面有人说他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这类故障的原因绝非单纯的某个点,你只知道一个点而已

网友:
请换个WIN10专业版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修到过类似的故障,,一接充电器就蓝屏,见前面有人说他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这类故障的原因绝非单纯的 ...

他说的估计是指IBM 3/5V.

网友:
就是啊,楼主的图片带字不模糊

网友:
发这贴啥意思

网友:
我这有块主板,一上万用表就关机,刚开始学,整不明白,气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