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板PCIE金手指12V供电烧了能修吗

楼主(2022-01-13):
能修的师傅报个价?

补充内容 (2022-1-15 20:35):
可以修的师傅报个价?或者谁要回收去研究?低价出了。CPU是J1900

网友:
可以修,用铜皮或者导线就行

网友:
多层板,别烧穿就好

网友(点评):
如果您会修 方便报个价么?

网友A:
对于专修显卡的应该是基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专修显卡的应该是基操

抱歉  我不会

网友:
这不是修手机的基本功吗

网友:
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做什么用的?

网友:
其实飞一根线到主板上就解决了!

网友:
反正我是不想修

网友B:
12V应该问题不大,3.3V么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
插个延长板,然后飞线

网友:
这个可以修,比较费事而已。

网友:
11,楼,12楼说的对!支持

网友:
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200块解君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V应该问题不大,3.3V么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为啥3.3v不修了??学习,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啥3.3v不修了??学习,谢谢你

3.3对地么核心挂的概率太大,所以我都判它死刑。

网友:
小意思,绝对可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对地么核心挂的概率太大,所以我都判它死刑。

我是个小白,12v烧了,咋影响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