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风扇装一下就停,求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22-01-13):
电源是一个先马350M的迷你电源,短接绿线黑线风扇转一下就停,不知道哪里出了保护,绿线有5.04V、紫线有5.10V,红线对地阻值0.008、黄线对地阻值0.441两个E13007-2及J5027-R开关管和三个肖特基二极管S20C45C都测试是没问题的。电源IC用的是EST7502B芯片,PEM有5.04V,通电短接后0.41V

网友A:
PEM有5.04V应该是REM.........

网友A:
建议查一下-12V的整流二极管。。。。。。。。。。

网友B:
EST7502不是主ic,是保护芯片,查它的周边原件及电路,这个芯片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M有5.04V应该是REM.........

打错了,是RE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查一下-12V的整流二极管。。。。。。。。。。

上面的二极管三极管都拆下来测都是好的

网友:
一个一个查很简单的。

网友:
直接换7502,不行就没必要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T7502不是主ic,是保护芯片,查它的周边原件及电路,这个芯片保护了。

有图呀,上面写着ic1呀

网友:
有保护,查短路没有

网友:
Pfc自激的电路

网友:
电源保护了

网友:
先查输出端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有示波器就EST7502B管脚1/2/3(v33/v5/v12)看一眼,没有就只能靠猜了。

网友:
一般是监控保护,查监控芯片的引脚输出就可以知道问题了。

网友:
13楼说的对,刚遇见一个,故障差不多,但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