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47LM7600-CA 开机屏亮几秒钟就灭了,图像声音正常,求助!

楼主(2022-01-13):
LG47LM7600-CA 开机图像声音都正常,几秒钟后背光灯灭, 测得LED+电压灯亮时为78伏,灯灭后是59伏,这种情况是灯的问题还是电源板的问题呢? 断开屏灯供电线电压也是一样的,,感觉像是电源板的问题, 主要是屏灯不好拆, 有经验的大侠给判断一下!  谢谢!

网友:
断开电压也不对,说明真是电源问题,重点检查整流二极管,或是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一般是背光LED有问题

网友A:
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电容没鼓,电感不虚焊的情况下,led的一般都是灯条坏

网友:
还是背光灯问题,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你不是已经测量了,正常时是78V吗?这就是本机的正常电压。

网友:
用点灯仪测试下灯正常不正常。

网友:
按升板和LED背光都换的价格给客户报价,大不了2样都换,一般这个额情况是LED不良或是个别灯珠老化引起的,这个活挺麻烦的,需要开屏换LED测试。有风险的,所以50寸左右的屏换LED抖不便宜啊!

网友:
换背光吧。。

网友:
重点检查背光

网友:
今天拆开屏了,很多螺丝要拆,拆开后发现,就是有一个灯珠不亮的,从淘宝上定了货。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拆屏的时候要万分小心,靠边2厘米的位置还是让我给掰烂了,开机看到左边屏有2厘米左右的白道,整体估计还能用。     第二次取屏的时候,屏排线勾住了,稍微使了点劲就听见吧的一声,侧面烂了点。:'(:'(:'(

网友(点评):
自个的电视将就用着吧。

网友:
给朋友修的,只能凑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