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有3个电容掉下来了,怎么办啊

楼主(2022-01-13):
主板上有个电容掉下来了

网友A:
焊接上去啊

网友:
看最后一张图,错位了,是人为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接上去啊

麻烦看最后一张图,,错位了,怎么会这样么

网友C:
看起来像查短路的时候 故意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像查短路的时候 故意挪的

挪走之后,没有挪回来么,对我的机器有影响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挪走之后,没有挪回来么,对我的机器有影响没有

现在机器能用?一般情况没啥太大影响,试下机器稳定不?

网友:
机器能正常使用,说明没有影响,非关键部位滤波电容不是每一个都必不可少

网友:
你这机器以前修过吧,,

网友:
关键是在图1芯片位置边的电容

网友:
看最后一张图,错位了,是人为的.应该是短路断开了

网友:
接地电容可以不接的

网友:
先焊接好在说

网友:
哈哈  不用也能用吧

网友:
应该是故意的,这几个电容不一定是这上面的吧

网友:
现在机器能用?一般情况没啥太大影响,试下机器稳定不?

网友:
一看就是维修人员移到边上测量的,这样零件比较好测。我也这么干。

网友:
这样只能凉拌了!你帝分明不是掉下来的,是维修移开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很明显楼主在水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看最后一张图,,错位了,怎么会这样么

无极电容嘛!测量没有短路就挪回去,我修也会这样挪,就怕电容多了不知是那的。

网友:
能用就没事

网友:
小电容,关系不大的!

网友:
你这lv13是怎么来的,这个也能走后门吗

网友:
错位了,测无短路直接补焊,无极电容如短路换个头一样的就ok

网友:
以前维修过吧。

网友:
刚入行吗这是

网友:
挪走之后,没有挪回来么,对我的机器有影响没有

网友:
挪走了你在挪回来不就行了,你没工具还是说没事就只上论坛看看??

网友:
测量对地阻值,没问题就焊回去

网友:
供电电容不用上回去也可 以

网友:
之前是不是维修过?

网友:
电容掉了就焊回去啊 还要来论坛问

网友:
大无语事件,我还特地看了下网址,还以为上错论坛了

网友:
学习一下,要是使用没问题一般没事

网友:
一般不用焊,爱动弹就焊回去

网友:
大短的板子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没短路就焊回原位。

网友:
电容就悍回去啊,又不是电阻

网友:
补上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