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32E5200BE 重影花屏

楼主(2022-01-13):
刚开机点亮画面正常,大约过5秒左右开始出现这种情况,断电在开机也是几秒后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屏坏吗?

网友:
看着像是屏坏了

网友:
那就是没得修咯

这个屏也买不到了

网友:
Y问题,有Y就换。没有就切

网友:
换屏不如换机,拆主板备用就得了

网友:
屏坏了,看看有没有Y,有Y飞线,没Y割一刀

网友(2022-02-13):
屏坏了,高手可以试修一下。

网友:
如果是三星屏肯定没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