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10-14IKB版号DA0LV6MB6F0 REV.F 版号DA0LV6MB6F0 REV.F 不开机

楼主(2022-01-14):
联想V310-14IKB  版号DA0LV6MB6F0 REV.F
故障为不开机,5V正常,3V只有1.4V,求大神指点!!!

网友:
+3Vs5电压被拉低,测3.3V对地只有几十欧

网友:
既然查到是3V的问题,继续查它的条件啊?

网友:
查反馈电阻,滤波电容后级负载

网友(2023-10-01):
是不是后极短路

网友(2023-12-02):
有图纸吗?找个图纸看看有个直接短路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