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测试软件出现的三个结果。

楼主(2022-01-14):
正常跑,会有目录。,里面有数字,标记出来坏的通道。
不正常跑i,则过去的记录,不会消失。
那么,如图,这种,吧上次的记录给抹掉,变为空白。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显存不工作导致测试中断没有结果,显存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不工作导致测试中断没有结果,显存供电有问题

我以前试过,我把显存全部去掉,发现也能跑。但是我不能以偏概全。我不确定显存在与不在,影不影响这个检测。但,我不会傻傻的显存供电都没有去换gpu的。你说的显存,我觉得你说的对。但是,我无从求证。我打算,继续换显存去。这次我要一次性换4个,确定ok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