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X10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2-01-14):
荣耀X10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荣耀X10

  故障现象:荣耀X10关机插线可以充电,开机之后拔掉再插就不能充了。

  故障分析:这种故障多为dp dm数据电路,cc1、cc2附件识别电路及附件识别芯片损坏导致。

维修过程:

荣耀X10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1

荣耀X10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2

  先测量dp、dm、cc1、cc2阻值都正常。

荣耀X10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3

  关机插上充电器测cc1、cc2都是1V左右,插充电器开机进系统后cc1、cc2都是1V左右拔了充电器再插上充电器,没有充电标志,此时cc1上居然有5v电压。

荣耀X10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4

  但是cc1通路只有一个限流电阻R2609和充电ic U2601。

荣耀X10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5

  此时不要着急换电阻和芯片,因为只有在开机后插拔充电线才会出线异常电压,并且cc1通路没有发现保护二极管,所以我们把目光移到小板上。

荣耀X10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6

荣耀X10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7

  顺着CC1这个脚测对应小板座子的脚,再找小板上有没有和他相通的对地二极管,找到之后,由于盲测搞混了,索性把两个cc通路的二极管都拆了。

荣耀X10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8

荣耀X10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9

  维修结果:开机测试,完美修复。

荣耀X10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10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一篇完整的教学稿

网友:
真是胆大心细啊

网友:
不错的维修 经验 6666666666666

网友:
不错的维修 经验 0.........

网友:
这个思路确实不错,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