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修山寨一体机 开机黑屏

楼主(2022-01-14):
如题接修山寨触摸一体机 版号:PA_HM65 rev:1.6 下面说说检修过程 通电触发 电流到1.6左右 测得全板电压全部正常 内屏 外屏都不显示 看电流以为内存没过换内存无果 后面接了个喇叭 拔掉内存 开机不报警 由于无图纸 IO8772E 找了个PDF查了下 IO 基本正常 这种情况下维修陷入困境 后来扔一旁去忙其他的去了 今天早上 没事再次拿来研究 测内存槽 203VTT 0.75V 1脚VREF0.75V 30脚RESET 199SPD 3.3V 200 202 SDA SDL 3.3V 均正常 查的MINIPCI 22pin PTreset 3.3v 11 13pin 时钟数据 都有 这尼玛 复位有 不跑码 我去这怎么去查PG信号呢 先刷BIOS 看下吧 随即在论坛下了几个BIOS刷上 不是掉电就是问题依旧 不知是不是版本不同基本都是REV 1.4和1.5 维修再次陷入困境 思索半天 想了下复位有了 就拿出了吃灰的示波器 测了下片选 看下有没有读取BIOS 如图 桥一直都在读取BIOS 感觉像是读取不过 经过这一测重心还是放在BIOS身上 再次找BIOS刷 直到下到这个饭吵蛋哥们的BIOS 波形变化成了 读取过了BIOS的样子 瞬间兴奋了下 接上了显示器 成功点亮了 不接内屏点亮后电流为1.4左右 到此维修结束 走了些弯路 差点就告知客户换板了 感谢饭吵蛋哥们提供的BIOS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经验了

网友A:
波形的图片,最好标识一下,很多人都不会看波形。

dc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形的图片,最好标识一下,很多人都不会看波形。

前两张波形图是BIOS程序不对 桥一直反复读取BIOS 最后一张是桥读取到后的BIOS 图片不明显 视频更能直观的看到变化 视频懒得弄

网友:
bios导致的误判太多了

网友(2022-04-22):
bios咋不发出来,正好有一个一样的主板

网友:
兄弟有没有biso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