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LV6MB6F0不能用电池通病

楼主(2022-01-14):
机型:联想 V310-15IKB
板号:DA0LV6MB6F0 REV:F
故障:原机故障大短路,客户已经把烧坏的电容抠掉了,但不开机。送到我手,检测保护隔离前两场馆已经过了,但此机用的是BQ24780S充电芯片,还有另一保护隔离场馆没过,也没细测就换掉24780,结果问题依旧,后想到是不是还有短路,测后极主供电,确实有短路,把明显烧毁的地方的另一电容拔掉,主供电有了,可以开机了。说这么多,只想告诉大家在遇到BQ24780S的情况下,保护隔离没过先量下后极有没短路。
    接下来是通病区了,开机有以后用电池不开机,电量显示100%,但一拔掉电源就掉电关机了,这个是电池保险PF2到PL2,PL1之间断线,电路板上用的一根细细的走线,很容易烧断。,直接连锡就可以了。位置就在主电池接口的背面,可以明显的看到一颗保险和两颗电感。

网友:
这个设计也是没谁了!

网友:
保险都不管用,一坨锡得得把问题烧大

网友(2024-10-31):
DA0LV6MB6F0 图纸 点位 BIOS 全套

V310-15 DA0LV6MB6F0Схема.pdf

DA0LV6MB6F0.brd

E42-80 DA0LV6MB6F0.brd

网友:
DA0LV6MB6F0  图纸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