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N76MB6E0版号 求一体机主板的IT8987E程序 ,有HP维修站的兄弟么?

楼主(2022-01-14):
机器型号:HP Pavilion 27 All in One Pc , , TPC-Q058-27 。
主板版号:DAON76MB6E0 , REV:E 。
求此型号一体机主板的IT8987E型号EC的程序!!!!

网友A:
TB看看有没有吧  这种 难找呢

网友:
没有,花钱不一定有啊

网友B:
可以上一个空e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上一个空ec试试

是的,说不定ec会自动读取BIOS也说不定

网友C:
马云家应该有  ;可以卖带版的

网友:
官网下载BIOS 分离EC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TB看看有没有吧  这种 难找呢

万能的 T B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马云家应该有  ;可以卖带版的

没找到、这个板子都很少,就找到一家有这个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