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xfx VEGA56的图纸,可私信

楼主(2022-01-14):
插上LED灯都不亮,不熟悉检测线路

网友A:
这个东西哪里来图纸,你查几个电压。按时序维修就可以了。

网友B:
鑫制造好像有公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鑫制造好像有公版的

没有申请用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哪里来图纸,你查几个电压。按时序维修就可以了。

等于除了5v,别的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