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IME-H310M-F-R2反复触发

楼主(2022-01-14):
这块主板本来是反复掉电重启,我刷了一次bios之后可以正常亮机,并且接硬盘装系统测试了也没问题,但是放置两天之后故障恢复,请问是需要换一个bios芯片还是直接换I/O,供电都没问题,已经正常亮机装过系统了。CPU换过了,内存换过了。

网友:
刚刚又刷了一次bios,裸板触发亮机了,把主板装回机箱就恢复故障了,反复掉电重启,好奇怪

网友A:
板子有故障的吧。 往时序查,和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给个图纸看下 求分享下

网友:
先排除芯片问题,可换个Bios芯片涮,如果还是不行,就按掉电查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有故障的吧。 往时序查,和IO的工作条件

同感,我想换I/O了,查过供电了,都是正常的

网友:
你说的这种故障我今天遇到一个华擎的板子,故障和你描述差不多。最后换桥修复。

网友:
今天早上把主板拆下来裸板能触发,说出来大家可能不相信,居然是机箱的问题。。我把机箱接口挡板拆下来就能正常亮机了

网友(2022-05-05):
我也有一片也是时正常,时不正常

网友:
开关有问题吧 怎么会跟挡板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