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手指点,长城电源冲锋版GW-6000(80+)挂负载反复重启故障,

楼主(2022-01-14):
我是小白,家里电脑电源坏了,请老手指点,长城电源冲锋版GW-6000(80+),空载硬启动,电压都正常,也不会反复重启【待机24PIN紫色线+5VSB电压5V,绿线PS-ON电压为3.9V】。挂负载启动,就反复重启,一直这样循环。 长城电源冲锋版GW-6000(80 ).jpg 长城电源冲锋版GW-6000(80 )-2.jpg 长城电源冲锋版GW-6000(80 )-3.jpg 长城电源冲锋版GW-6000(80 )-4.jpg ,谢谢各位

网友:
推荐你换电源,又不是很贵的东西,没有维修基础修着别再炸了

网友:
换个二手电源也不贵啊,这个ATX电源  我表示从来没有研究过,换电容除外

网友:
这ATX电源我修炸了好几个,都有阴影了,我承认我不擅长修强电。但是即便修好了,不久其他地方也要坏。
我个人理解,这种ATX电源保外出现故障的时候,即便把故障点解决了,其他暂时没坏的地方寿命也差不多了。果断丢掉换新省事的多。

网友:
主pfc电容317v低了,正常380v,考虑测量确认电容后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