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叫IC 代换 和型号 找不到

楼主(2022-01-14):
AIV7GA 这个IC 某宝找不到 百度也没有资料。求师傅 告知

网友A:
应该是个DC-DC转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DC-DC转换芯片.

19V的 应该是19转5的

网友B:
找找图纸吧,淘宝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找图纸吧,淘宝也没有~

哪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