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笔记本不充电,插电源没有反应

楼主(2022-01-14):
华为笔记本不充电,插电源没有反应,一般都是接口问题,拆机发现接口焊盘都掉了,这款机器通病了,遇到几台了,估计都是客户大力搞坏的,直接飞线,换上新接口,可以正常充电。

网友A:
搞点红胶过去固定住更好。

网友B:
你那个是啥  是转接能看电流的吗   哪里可以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是啥  是转接能看电流的吗   哪里可以买

可以看电流,淘宝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点红胶过去固定住更好。

搞的ab胶

网友(2022-02-19):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是啥  是转接能看电流的吗   哪里可以买

可以看电流,淘宝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