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这些接口线哪几根是必须接的?

楼主(2022-01-14):
各位老师,这些线是什么线,哪几根是必须接的?戴尔 DELL U2211Ht 电源板,现在坏了,想改通用板点屏,标识和期他板不太一样,不知道这几根是什么线,不接行不行的?ENA  PWM  PID  A-DET-5V RIN

网友:
看来你这是电源板坏了,那就是用通用电源来接这个原驱动板了

那要看你代用电源带不带背光驱动,如果不带你还要搞一个背光电路

网友:
ENA  PWM  12V  GND 就这4根

网友:
那个OFF是去哪里的?

网友:
供电  接地 开启信号    亮度调节

网友:
一般只接四根线,12vled驱动板供电,GND接地,ENA电压开启信号,PWM亮度调节信号。不过有的更懒一些,直接pwm去掉,也就是只用三根线:12V、GND和ENA三根。

网友:
原来ENA是ON/OFF呀,我还以为是OFF是开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