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sp有指纹无返回功能修复

楼主(2022-01-14):
接一台指纹正常但是无法使用返回功能的6sp。拆机测试j4100对地阻值均正常,故清理干净再次装机测试,涛声依旧

那就先排除是指纹home键问题还是排线问题。优先更换万能home返回功能正常了,那故障锁定在指纹home上面。
那就给指纹键动手吧,打开鑫智造也有相关案例,那就按照通病来,主要考验手工,飞线如图所示:

装机测试返回功能正常了

最后给飞线的点刷上薄薄绿油UV灯固化,装机收米,6sp无有指纹无返回功能至此已修复

网友:
修一个少一个了

网友:
确实,可以说可遇不可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