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720-15IKBN不过保护隔离,太奇怪了,求助各位

楼主(2022-01-14):
(图片)

网友:
PC206.PC207还有205正常不

网友:
如果解决了,麻烦楼主留下解决方案 谢谢

网友:
正常的话,单用原装电源,不用电池可以开机的。单用转换的头子不行。

网友:
pc201  pc202  换个看看

网友:
pc201  pc202 pr202等换了看看

网友:
把电池安装上应该就好了,必须安装有电的电池

网友:
是不是没接电池,你把电池接上有惊喜

网友:
这机子要原装电源才能开机的,

网友:
接电池或者要原装电源 电流表的话要好一点的线然后用21v试试

网友A:
我专门写过一篇这个帖子,你点我头像看看

网友:
你可以不用客户电源线,直接焊根电源线试试

网友:
解决了,麻烦楼主留下解决方案 谢谢

网友:
换PR209试试

网友:
如果用可调电源 把电压调到20.5伏,如果用原装电源要接上电池。

网友:
用原装电源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专门写过一篇这个帖子,你点我头像看看

我看了,分压两个电阻问题,导致检测不到适配器,关闭保护隔离,谢谢。

网友:
您把电压调低点看过不过

网友:
要接电池才可以的   或者可以改个线路  论坛有写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专门写过一篇这个帖子,你点我头像看看

我也看了你的帖子 谢谢大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