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250过内存掉电,竟然是…

楼主(2022-01-14):
业余新人贴,各位大佬轻拍
上个月弄了b250个主板,不上内存小喇叭报警嘀嘀嘀的,上内存跑马一会马上掉电,万用表探测集显供电一闪而过,判断应该是过了内存了,然后论坛看看各位大佬的案例,大多都是刷bios和集显供电问题,然后就一顿操作刷bios,涛声依旧,那就只能研究下集显供电了,先换个主控isl95856还是不行,接下来干mos,依然不行,还有最后一招,换电容,还是一样掉电,想查一下外围,由于没有图纸,查起来太费劲了,只能丢一边吃灰了…

今天无聊看到这货躺一边,拿来观察了一下,当看到io的时候,发现新大陆了,果然是碰掉了一个0402的小电阻或者电容,io型号是it8686e,掉件的是连接到io的23脚,由于没有图纸,参考it8628e的吧,看了下原来是连接com口芯片的复位上拉脚,上拉嘛,随便找了个4k7的电阻焊上,搞完把cpu内存装好,接好电源,插上祖传的小喇叭,触发,紧张的等待了几秒,令人感动的清脆的“嘀”一声响起来了,困扰许久的谜团终于解开了.特意发个处女帖纪念一下…

由于没想过能弄好,所以没留有修复前的照片,上几个残留战场的照片吧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io缺一个复位信号导致保护掉电的,大佬们讨论讨论

网友:
最好是图片上圈一下更换的电阻。

网友:
看不出来,标记一下就好

网友A:
这种情况可能是挡代码自检不过引起的掉电

网友A:
楼主这个是掉电还是掉电重启

网友:
启动不了自己掉电?

网友B:
这是插显卡的时候碰到了吧,最后这张图箭头往上还缺件呢。。

网友: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网友C:
这个上拉不知具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如果是英特尔CPU,应该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小白不明白,挡代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可能是挡代码自检不过引起的掉电

小李001

小白不明白,挡代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运气真好  学习了

网友:
com口芯片的复位,直接com口芯片拆掉了

网友D:
按照这个理解,插cpu12v反复掉电,就是cpu没有复位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掉电还是掉电重启

掉电不重启,可二次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上拉不知具体是干什么用的

就是com口芯片复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插显卡的时候碰到了吧,最后这张图箭头往上还缺件呢。。

上面有个0.1uf的小电容有点小崩角,干脆拆了,也没啥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照这个理解,插cpu12v反复掉电,就是cpu没有复位吗

不是cpu不复位,是过了内存之后自检外设过程中,com口没复位导致IO保护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掉电不重启,可二次触发

掉电不重启那怎么会是bios的问题呢,bios程序不会引起掉电的。如果是反复掉电重启就可能是bios

网友:
一般的小电容拆了没什么影响,大多都是起滤波作用的,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不装,引脚状态在开机时不确定,所以才会出问题,另外一些0R,2.2R,的保护电阻,可以直接用锡连上,上拉、下拉电阻要看供电电压的,比如5V、3.3V芯片用12V上拉,在上拉的同时可能还会有分压电阻,随便装个也许暂时能用,用不了多久可能连芯片也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掉电不重启那怎么会是bios的问题呢,bios程序不会引起掉电的。如果是反复掉电重启就可能是bios

没说是BIOS啊,是IO接COM口芯片复位上拉电阻碰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