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90 18812-1 不触发 维修

楼主(2022-01-14):
DELL G3 3590 18812-1 不触发

最初接件是加电不显示,客户留机后,测试查看内存波形有一段波反复在跑。
直接刷BIOS后,看波形应该正常了,但还是不显示,外接内置都没动静。
怀疑是BIOS不匹配,论坛的,TB的,自己合成的刷了一圈,还是原样。
就这样折腾了一早上,下午刚好又来一台G3 3590 18825-1.
顺手就把屏搬过一试,瞬间亮机。没想到啊,屏也坏了。跟客户沟通一番,同意换屏装机。
全部装好,准备扣后盖时,看到BIOS的焊膏痕迹,想想还是清洗一下,这样也美观些弄点洗板水搽了(断电情况下)。

结果就是:不开机了啊  啊 啊
起初以为是水弄多了。短路???
吹了一遍,一样不触发。越急越出错,开始怀疑是不是BIOS又挂了?换芯片,刷程序都不行。
冷静下来,开始测试待机条件,第一步就插电打BIOS 1脚,结果没动作,一条直线。BIOS不是应该有个匹配动作啊,怎么没动静???
BIOS和桥挨在一起。搽焊膏把桥给干废了??头一下就大了。
测试BIOS的对地阻值,没什么线索。
想想既然不触发了,查触发条件吧,开关处3.3V,正常,高低有动作。接着测EC 晶振是一条直线,EC待机电压正常。这个不应该是有待机就振的嘛。
换晶振故障不变,开始怀疑EC问题了。
搬来另一台还没动手的G3,晶振在单CMOS电池情况下,一样跳的欢,BIOS一脚在插电瞬间有波形。
那么我这台就是真的坏了!!!
真的很无辜啊,我真的没有扩大故障啊。冷静冷静了好久。。。。。。。。。。。。。。。。
图纸吧,这个板待机3V/5V都正常,EC待机电压也正常,MEC1418查资料看论坛说这个EC不带程序,那么EC肯定需要从外部读取,既然要读取肯定就还是回到BIOS这边了啊,开始测过BIOS对地阻值都算正常,那么再看看线路是不是通的。打了一圈都是好。拿着放大镜就盯着BIOS这边使劲看,终于有了发现,2脚接的33欧电阻颜色有点不那么黑,就这么一测,心里那个美啊啊啊啊,这电阻居然无穷大了。
换电阻,插电BIOS1脚有动作,同时EC晶振起振(EC和BIOS通讯后,才配置EC,晶振起振)
郁闷了一天,总算还是修复了故障(差点误杀EC和桥,没动手,不过动了心思)

该案例可以作为不触发排查的一个点,避免故障扩大化和复杂化。

 会员497672100鑫豆2026-1-30 20:07
 会员200219100鑫豆2026-1-26 17:44
 会员48360100鑫豆2026-1-25 15:24
 会员17086100鑫豆2026-1-22 20:05
 会员1211986100鑫豆2026-1-12 21:56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经验了

网友: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这样的经验确实好,我现在每天都是看案例,各个平台的维修视频这些。确实不错,给楼主点赞了

网友:
维修这行,老手也会遇到难找的毛病,关键要有扎实的理论,清晰的思路,细心的排查,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差一点就把桥干了

网友:
牛逼,这都能测出来

网友:
学习了,楼主分享的不错,就是图片太模糊了。

网友:
认真有发现。

网友:
能耐住性子,没拆ec,够冷静

网友:
楼主遇事冷静,幸好没有动桥和EC !

网友:
老乡店在南充哪里

网友A:
如果换屏能亮,为什么外接显示器不行?

网友:
时候用户觉得维修师傅动了一下就修好了,他们不知道背后心酸

网友:
这个电阻怎么无穷大的呢,擦坏的?

网友:
维修这行,老手也会遇到难找的毛病,关键要有扎实的理论,清晰的思路,

网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总算修复。

网友:
这种ec,我遇到坏的很少,几乎不坏吧,

网友:
思路清晰,手脚利索!干的漂亮,向你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手脚利索!干的漂亮,向你学习

网友:
遇事不要慌,1脚没动作就查通路,会少走弯路,最后钱到手了就行了

网友:
厉害厉害,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思路清晰,方法得当,值得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手脚利索

网友:
案例不错,楼主很有耐心,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案例。

网友:
不错,先易后难,一步步来。
有问题这个时候暴露是好事!

网友:
没错dell 新款一些的机子要读取bios后 晶振才能起震的,话说这机子我也差点误杀过ec还好当时有一样的机子测试后才知道的。。

网友:
有时一些莫名其妙的突发故障会让自己怀疑自己!

网友:
干的漂亮,维修就是要仔细观察

网友:
你有没有想过 是你风枪出风不稳温度不均 导致在吹bios的时候 把旁边小电阻吹化了

网友:
一波三折啊

网友:
细节6666  思路清晰

网友:
心平气和 发现问题

网友:
楼主这思路真清晰 遇事不慌 仔细观察 向你学习

网友:
这个真牛逼,值得学习

网友:
手到病除,高手

网友:
好技术学习中

网友:
硬技术才能修好机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学习了!

网友(2022-03-04):
我的技术不行,但一般没有找到确切的问题,不动手的...楼主还是比较厉害....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值得学习。

网友:
戴尔现在问题挺多,很多稀奇古怪的。
现在修机器特喜欢先刷bios再折腾其它的

网友(2022-05-16):
MEC1418都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一个字,高

网友:
有的会坏,有的不会,排除周围原件不好,在换芯片

网友(2022-07-26):
引用 网友A:
如果换屏能亮,为什么外接显示器不行?
有些板子设计需要进系统,才能外接输出

网友:
电阻会坏,我也遇到过一次,华硕的机子。多换几次BIOS 边上的电阻要留意

网友(2023-05-07):
我的是电池不触发,电源一切OK,可以充放电。

网友:
嗨嗨嗨,学习了

网友(2024-01-10):
这个机器充电是坏的真多

网友(2025-04-15):
我有一个按开关键灯亮一下,开不机,正在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