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维修员第十修,搞两块板载网卡损坏,关机时间不对的主板

楼主(2022-01-14):
去年老妈收了一台组装机,微盛NSI-P8H61.
百度搜索连个型号都没有,开机风扇转没反应。换了个电源,能开机了,但是嘛。硬盘坏道很多,网卡不识别,PCI-E口不识别任何设备,包括显卡网卡,扩展板。因为没有图纸我基本就不懂修了,就扔在那里了。
最近上夜班,无聊看了一下H61芯片组的框图,LAN和PCI-E的复位都是IO发出的,回家观察了一下网卡芯片,有个小洞,测了一下,所有脚位都对地为0了,不知道是不是短路引起IO复位异常。风枪450°吹下芯片后,PCIE恢复正常。因为都烧黑了,看不到型号,有哪个大佬知道这个主板用的什么型号的网卡芯片。这个主板省掉了PCI插槽,PCIE插了一张GT610, 只能用个USB的WIFI网卡了。

关机发现使用过程中时间会慢慢不对,查了半天,其实就是电池座子氧化接触不好,大家遇到这种,最好是更换电池座,要不就是找工具好好仔细打磨一下电池座,我一开始随意用螺丝刀划两下,时间时好时坏,后面用细的锉刀好好磨掉氧化的部分,目前试机一个月都正常。
第二台时之前修过的精英A880GM,上次时内存SPD供电线路断了,这次也是不认板载网卡,PCI网卡插上去后,认卡,也能识别网线插入,但是不能自动识别IP地址,手动分配后还是上不了网。也是拆除板载网卡芯片后恢复。同时这个板子也是时间不对,打磨电池座和coms复位的阵脚后恢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两块板同样的是网卡芯片坏,这也是巧了

网友:
还以为是V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