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N-Q207 板号DAG7ADMB8D0通病

楼主(2022-01-14):
最近接了一台TPN-Q207 板号DAG7ADMB8D0 rev:d 故障是能触发,电流跑0.00-0.03掉电,循环跑这电流不停,偶尔循环跑0.00-0.22,掉电时3v5v也跟着掉。这板无图无点位,不好下手,在论坛上看到有高手说图中4个电阻问题,但没具体说哪个?现把这4个电阻标出来,为大家做个参考。我这台是2个33欧电阻中有1个变大为11k。

网友:
我心里有苦啊  前些天两台HP 的机器都没搞好,一台也是进水导致适配器放电电路损坏,电池放电电路正常,没图纸这些,我是新手,退机了,另外一台是DAG35AMB8E0

网友:
有参考价值   谢谢

网友:
没有图纸,很重要,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2-03-03):
现在的机器实在是  电阻太爱坏了

网友:
一个小电感对地短路  感觉是进cpu
现象也是0.02来回调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也遇到一台,确实这几个电阻有问题,有个有点发霉

网友:
阻值变大  缺少电压 导致开不起来

网友:
有参考价值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2-04-04):
楼主辛苦了  这个是一个很有用的通病

网友(2022-06-28):
24兆时钟如果没有时钟CPU无供电

网友:
有点复杂

网友(2022-08-28):
我手里这台 故障表现和你说的一样  触发0.04左右 反复重启这个电流 3V 5V 1.05V都有了 别的电压没有  查了这几个电阻阻值都正常 没招了

网友:
修过一台 一样问题

网友:
没图纸怎么查出电阻问题的,要是有分析过程就好了

网友:
手里有一台一样的 没弄好退了 没有3V 5V

网友:
感谢楼主好东西与大家分享

网友:
楼主你是咋找到这个问题的,暗影精灵的板子好多都没图纸

网友:
有参考价值,支持楼主,确实见过种现象出现

网友(2022-10-23):
我手里一台Q208的   故障表现和你说的一样  触发0.03左右 反复重启这个电流 3V 5V 1.05V都有了 内存电压没有,S3 s5没出来 别的电压也没有  查了这类似几个电阻阻值都正常 没招了

网友(2024-12-10):
没看懂 ,什么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