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79笔记本 I5 8代有待机不开机

楼主(2022-01-14):
        拆开电脑测3V 5V 1.8 1V的待机电压正常,按开机键没反应,把原机备份的BIOS刷回一样,EC的127脚开启脚有3V,按开机键有下跌,但EC没有发出发出给南桥的信号。换了全新MEC1416后也一样,现在不知道怎么维修?

网友:
查EC的全部待机条件啊

网友:
EC待机查了正常,后把桥加焊后,开机触发到1.4A过7-8秒掉电,按开机键比触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掉电不触发可能有短路或温控保护,不行就重植或替换南桥看看

网友:
哦,再查查

网友:
温控芯片U2,拆掉一样掉电,把RH1热敏电阻拆掉也一样掉电。

网友A:
此机通电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有一次测一个地方电源无意间电源指示灯亮了

网友(2022-02-20):
引用 网友A:
此机通电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有一次测一个地方电源无意间电源指示灯亮了

告诉你个秘密,这个机我记得不装电池,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