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22-01-14):
华硕Z77主板4根8G只能识别两根,鲁大师和cpuz都显示4根,核显无显示。
华硕

网友:
如果解决了,请楼主留下解决方案谢谢 避免以后遇到走弯路

网友:
看看主板说明书,是不是支持32G内存呢?

网友:
不要单双面混插

网友:
看看CPU是否支持4跟内存

网友:
CPU座子针可能歪了

网友:
好好清理一下主板看看

网友:
4根集显不管用还是独显也不管用?都不亮就是另外两个通道有问题

网友:
单通道两根是否亮

网友:
建议清理一下CPU底面

网友(2022-03-18):
ME掉了,可用编程器回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