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为 matebook x pro 内存升级 8g 16g 询问

楼主(2022-01-14):
请问有哪位大神能否分享 huawei matebook (2018) x pro 16g 的电阻配置高清图片?
本身有个i5 8g (micron) 版本的, 想要参考对比,来进行升级至 16g hynix

附上电图纸供参考

感激不尽

Matebook X Pro Schematic.pdf

Matebook X Pro(B Boardview).pdf

网友:
有图点了,剩下的就是手工啦

网友:
小弟是小白, 对于这种内置内存升级还是第一次进行,请指点指点?

网友:
图纸不错啊,是比较新的

网友A:
没电脑试,我只会改bios,图纸是群里下载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电脑试,我只会改bios,图纸是群里下载的吗

图纸自己网上找到的

网友:
风险自己把控吧,就是干,因为干这种升级的风险都是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纸自己网上找到的

找到了,图纸上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找到了,图纸上有,

应该是这个吧?
可是就是不知道要挪哪一个电阻呀。。。

(蓝色方格的电阻位号代表现在使用原有的8g micro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个吧?
可是就是不知道要挪哪一个电阻呀。。。

图纸没有真值表,不知道能不能支持  只能用笨办法,换上内存颗粒 15种可能全试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没有真值表,不知道能不能支持  只能用笨办法,换上内存颗粒 15种可能全试一遍,

好的,那只好每个组合去试试了。本来还想看能不能升级先,才来订材料干。

谢谢大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