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上回的gtx960显卡

楼主(2022-01-14):
更换4个显存以后,跑mats可以通过了。
跑鲁大师直接一闪就关了。
跑甜甜圈如视频,可以确定核心挂了吧

网友:
超频测试也能通过吗?

网友A:
努力了那么久还不死心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努力了那么久还不死心嘛

维修就需要这种劲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就需要这种劲头~

很明显的问题啊,你这是在浪费时间。

网友:
维修就需要这种劲头

网友:
我上次买了一张r9370x上机花屏,测试h位显存问题,拆机一看吓到了,核心被干了,h位显存也被换过。然后换显存还是花屏,同行说被干核心没戏了,我不甘心啊,把核心重植吧,嘿嘿。。。。结果他好了

网友:
鲁大师窗口模式看看

网友C:
核心没问题就算你换一个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努力了那么久还不死心嘛

对呀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就需要这种劲头~

等你什么时候修多了见多了这种就不会多看它一眼了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心没问题就算你换一个还是一样。

那是啥问题?还请赐教

网友:
超频 110% 测试一下 178

网友:
直接重植核心,只有风枪也能,放1元上去,有可能好了,也有可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