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主板升级bios开不了机咯

楼主(2022-01-14):
用电脑更新bios,结果点不亮了,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用编程器刷下BIOS呢?试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编程器刷下BIOS呢?试过没有

没有试过呢,

网友B:
那就试试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试试喽

可是没有编程器

网友(2023-05-12):
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2024-06-20):
长按开机键30秒 自动修复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