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9主板win7开机掉电xp正常

楼主(2022-01-15):
一块x79,现在终于有空了拿出来试试,cpu是e5 2660,之前是win7及以上都是在滚动条位置掉电,连进win10 pe也掉,xp正常使用。现在发现连xp开完机一分钟也掉,后来用安全模式能正常,于是就刷了bios,现在xp又能正常用了(鲁大师跑分都没事)。但是win7还是掉电,这主板是不是不支持win7?测各个电压都有。请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是不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桥有问题了

用力按南桥,没有区别

网友:
元件有软故障,轻负载正常,高负载掉电,用红外扫描元件芯片看高负载时哪个发热。

网友B:
掉电会重启吗?

网友:
把CPU供电的电容全换掉吧

网友:
这种还是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会重启吗?

不会重启。直接黑屏那种。

网友:
X79的电路不好查,真的只能像楼上说的红外温度仪扫描了

网友:
温控电路看看,高负载发热大。

网友:
别玩了,这种直接换

网友:
XP和win7的硬盘模式不同,按这个方向去查吧

网友:
把CPU电源管理芯片ISL6366重新补焊下,如果还不行的就换新件。

网友:
硬盘不兼容?

网友:
要是一点一点排查,很费时间

网友:
内存供电了解下偏高了

网友:
第一反应CPU供电滤波不纯   这种进系统掉电的笔记本上基本跟CPU那块有关系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换U试试!记得以前玩ES的U  XP下正常装集显驱动!win7蓝屏

网友C:
32位系统可以。64位系统掉电。你看看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位系统可以。64位系统掉电。你看看是不是这样

是的,就是这样。

网友D:
我之前碰到过处理器有问题,能进PE能装xp,就是win7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碰到过处理器有问题,能进PE能装xp,就是win7不行。

换过处理器了

网友E:
你们玩它吧   XP 正常  搞毛其它硬件啊   就是 BIOS 问题  BIOS 里面的 CPU ID 出错或者版本低就会有这问题出现的。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修好了吗?能告诉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修好了吗?能告诉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吗?

还没有弄好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桥有问题了

这种X79多半是H61魔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X79多半是H61魔改的,

南桥是c602

网友:
MOS管不良,CPU电源芯片不良,着重看这两个吧

网友:
加焊了南桥还是一样,请高手支招

网友(2022-02-14):
有个华南古代x79+1605 最近也是系统和pe进不了了

网友G(2022-03-21):
引用 网友E:
你们玩它吧   XP 正常  搞毛其它硬件啊   就是 BIOS 问题  BIOS 里面的 CPU ID 出错或者版本低就会有这问题 ...

能否具体说说吗?重新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否具体说说吗?重新刷bios?

找新版本的 BIOS 或者 代用的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