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110M-S2 不通电

楼主(2022-01-15):
                技嘉H110M-S2 不通电  装CPU 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不装CPU正常通电没问题    CPU排查了 CPU是好的  还是主板问题 有没有大佬说在故障点在哪里

网友A:
先把bios芯片拆下来刷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bios芯片拆下来刷一遍

刷了BIOS了

网友B:
风扇是动一下就停还是转一下就停,停了还会不会再转?

网友:
换CPU供电IC看看,应该是CPU供电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是动一下就停还是转一下就停,停了还会不会再转?

   转一个就停  停了就不转了  没有短路

网友:
查cpu核心供电电路和外围供电

网友:
先查 CPU周围的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