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1050 2G 雷霆版 通电风扇不转 无显示

楼主(2022-01-15):
                   索泰1050 2G 雷霆版  通电风扇不转 无显示

测量了 12V正常,5V有  1.8 V有    1.0 没有   核心供电没有     按论坛大佬方法吧Q23拆了  加了个电阻 也没有解决  还是不出1.0V

网友A:
啥问题都没搞清楚,别瞎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问题都没搞清楚,别瞎搞啊

我是显卡维修小白  还没修过显卡

网友:
当料板卖吧,也值点钱,

网友:
更换pll1.05v芯片

网友:
先修核心供电,核心供电好后才会出总线供电,然后出显存供电

网友B:
没修过不要乱拆,没人带自己研究得走不少弯路。找个V星有点位的多跑跑线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修过不要乱拆,没人带自己研究得走不少弯路。找个V星有点位的多跑跑线路

我家里还有两张1050ti,扔了又可惜 修呢没思路。

网友B:
懂电路想学就找人交点学费上路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懂电路想学就找人交点学费上路块

确实,自己学电路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里还有两张1050ti,扔了又可惜 修呢没思路。

1050ti什么问题?

网友:
先修1.8v,1050这种一般都是三极管引起的

网友:
核心供电en肯定没有

网友:
一张是摔坏的,另一张是不能开机核心显存烫手,然后被我自己拆得乱七八糟的,

网友D(2022-03-05):
我有两张卡也这问题,有人修好吗,愿出钱,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两张卡也这问题,有人修好吗,愿出钱,不吝赐教

寄过来给我,修好就80快,修不好不收钱

网友(2022-04-05):
人家都是DS级加电阻 你这加到G级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