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40U奇怪问题

楼主(2022-01-15):
如题,该机电池是内置电池,每次接电池用适配器开机,只是开机灯亮,但不走电流,如果把电池拿掉单用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但这时关机后又不开机,拔掉电源再开,可以自动开机。单用电池也是,除了首次自动开机正常,再开就不走电流。
该故障应该是相当于,每次开机需要放电才能正常。
论坛里也有此类故障,没解决,望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相当 是 不触发 就按条件来修嘛.

网友:
按键是不是在键盘上的  键盘有问题啊

网友:
裸板测试也是这样,排除键盘

网友:
测一下开关电压有没有3.3V,键盘接口左边的第一个电容。。这机子通病键盘坏的,开关在键盘上的

网友:
开机键3.3v正常,已脱开键盘测试裸板也是一样,非得放电才能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