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三星S27B750V显示器驱动板问题

楼主(2022-01-15):
显示器led背光不亮,没有原装的灯条发了一条代用的接口不通用,查不到板子的接口定义灯条是6针--++--  板子插口也是6针大小不一样,只能剪线接线

还有一个问题是板子通电有电流声,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件老化或是损坏造成的

网友A:
可能是驱动板输出的电流或电压与原装灯条差距比较大

网友:
就怕装上用不长再返修那就费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驱动板输出的电流或电压与原装灯条差距比较大

新灯条还没换上呢,电压我量了是1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灯条还没换上呢,电压我量了是14

14v是电源直接输入电压,如果led驱动板输出是14v一般是没有升压,不接负载就是14v不升压的电压,建议接相类似的坏屏来判断。一般升压后会在30v-50v左右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14v是电源直接输入电压,如果led驱动板输出是14v一般是没有升压,不接负载就是14v不升压的电压,建议接相 ...

我量的是接LED灯条线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4v是电源直接输入电压,如果led驱动板输出是14v一般是没有升压,不接负载就是14v不升压的电压,建议接相 ...

换上新灯条闪一下就不亮了,我是一点不会也没有多的显示器试,也不知道那个是管升压的想知道大约是那的问题,修那里换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上新灯条闪一下就不亮了,我是一点不会也没有多的显示器试,也不知道那个是管升压的想知道大约是那的问 ...

有可能你新的灯条有问题,也有可能确实是升压电路出现问题。如果确实一点都不会,建议找附近的专业显示器维修店帮你检修,液晶屏内的led灯条没有那么好拆下来,容易碎屏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