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HP TPN-Q208 开机不显大写灯闪,板号DA0G7BLMB8D0 Rev D 图纸和点位 BIOS有吗?

楼主(2022-01-15):
客户送修一台惠普TPN-Q208,板号是DA0G7BLMB8D0 Rev D,无进水,开始是待机为0,指示灯啥都没有,测量主供电是有的,隔离管是完全导通的,待机电路不正常,开机键上没电压,后来发现3V待机芯片17脚线性电压没有,测量对地为0,烧鸡是EC【IT5570E-128】微烫,TB买一个带程序的回来,装上待机正常有7ma或者2ma正常触发,触发后开机电流在1A左右或者1.1A没有跳变,大写灯一直闪烁,五次慢闪三次快闪,然后就一直循环,拔插内存条几乎没有变化,参考论坛G7BD图纸维修不太一样,EC型号都不一样,主要是板子没零件号,查图纸也不知零件在哪里,测量平台复位都没找到,图纸显示跟EC和无线网卡、NGFF口是相通的,可实测不相通。遇到这种故障怎么修,各位大佬回复下呗,哪位大佬有图纸、点位、bios麻烦分享出来,图纸TB都没有,bios论坛有一个可惜没权限下载。这个bios分微码之类的吗?新款机型bios还不太了解多了哪些东西。

还有这个EC应该是代程序的吧,参考G7BD图纸好像是不带程序的,bios连接了ec和桥,测量了一下这个EC型号不一样但脚位差不多,101、102、103、105是跟外部bios相连的,可TB卖家都说带程序,现在开机不显跟ec有关系吗?目前测量各大电感都有电压,对地值都算正常,就是cpu对地为0,欧姆档0.7欧【优利德UT39A+测量】,以为短路了测量有1.8v电压,但没有svid,电压没调节。机器故障应该是不过内存,哪位大佬帮忙指点思路呗,在线等。

网友A:
闪灯就说明CPU已工作,查闪灯代码再对应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灯就说明CPU已工作,查闪灯代码再对应查试试看

怎么查灯闪代码?我查了没有看到有这样一直持续闪烁的,不知这个是什么意思,哪种情况?大佬知道的话告知一下呗。

现在检查到PLT_RST# 0v,内存复位也是0v,应该是没有过硬启动,主要是现在上电后主板热量很大,不知是不是正常的,cpu供电电感时间就一点就烫得不敢摸,cpu比显卡还烫,CPU风扇一直转,显卡风扇除了开机转了一下之后就没再转过,低功耗这么烫有点怀疑是不是坏掉了,但对地为0测量还有1.8v,应该没有短路很严重啊,为什么这么烫是不是快要坏掉了?虽然烫但整机电流落版测试是1A -1.2A之内。

网友B:
5:3嵌入式控制器已超时等待BIOS,3:5没检查到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5:3嵌入式控制器已超时等待BIOS,3:5没检查到CPU.

那我这个还是bios问题吧?等下买个BIOS刷上看看,其他代码还有吗?如果有列表、表格可不可以分享出来,谢啦

网友:
因为跟你修同款机器  IO人为针脚损坏 特意在论坛翻了很久   EC的程序是自动从BIOS里面调取128K 的

网友C(2023-02-21):
3v和5v是开机后才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和5v是开机后才出吗

电感上的3v 5v是开机才有,待机采用线性电压。不装ec时 3v、5v不受控电感上有电,装上ec后测待机是没电感上的3v、5v 的

网友:
请问大佬们有图纸没

网友D(2024-02-24):
修好了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2024-08-10):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吗?我也遇到了

没修好,后来发现开机不显的时候cpu巨烫,比显卡还烫,像是那种不正常的烫,就怀疑是不是cpu烧了,因为论坛都说新款机子单u的容易烧cpu。于是最后测来测去,测到内存槽跟cpu相连的数据线有一些对地为0,真是CPU烧了,最后换板解决

网友(2024-09-21):
我今天碰到一个,CPU风扇转,显卡风扇偶尔动一下,偶尔亮机一下就死机

网友:
一样的 我的也是U烧了,那个1A多的电流是因为CPU短路很烫 才那么高的电流,实际它内存都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