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那个大神有工具可以把小兵优盘工具给刻录到光盘

楼主(2022-01-15):
因为要安装个WIN7系统不让用优盘。想用小兵的优盘PE工具。想把优盘工具给刻录到光盘上,谁有办法?

网友A:
很简单!2种方法!一种直接从启动的u盘!剥离出来!变成iso!刻录到光盘即可!另一种就是原来的文件提取!同样提取成iso.邮箱发来我给你!

网友:
小兵也不怎么好用!我自己的才100m,驱动自己注入11代驱动和nvme驱动!比别人的好用多了!只不过研究了三天三夜!pe注入驱动和系统注入原理很是坑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2种方法!一种直接从启动的u盘!剥离出来!变成iso!刻录到光盘即可!另一种就是原来的文件提取! ...

提取我载图的几个文件,然后压缩成ISO!方法已经告诉你了

网友:
把硬盘拆到别的机器装

网友:
现在光盘的便利性没有U盘高吧,我基本都用U盘了,好久没用过光盘了

网友:
基本都用U盘了,好久没用过光盘了..............

网友:
有安装板的pe系统,直接装在硬盘里就可以启动了,连光驱都可以不用。

网友:
下个微PE直接装U盘就行了,最主要是PE干净

网友:
插根网线就可以了, U盘我基本用不到,远控,全清,分区格盘,安个系统那也不是事

网友(2022-02-19):
现在的光驱也要插u口吧,

网友:
直接刻录系统盘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