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开机亮度会自动调低向你们请教下

楼主(2022-01-15):
最近电脑换了个屏成这样了,开机后输入密码进度条到一半跳黑屏,等bar亮起调显示亮度是最低的可以调上来显示正常。
进度条到这闪屏

黑屏bar也黑了

bar条亮起

调节亮度正常

网友:
设置问题吧

网友:
操作不当引起,检修和亮度有关的东西就能修好

网友:
换的组装屏,便宜货就是这个样子,每次进系统自己调下亮度即可

网友:
还是屏幕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或许我修的苹果太少

网友:
接着换屏呀?

网友:
应该是后压的屏。

网友:
换错型号或者组装屏就是这样。继续换

网友:
谢谢各位,我到时在换个试试

网友:
猜测摄像头哪儿有传感器,好好修饰下

网友:
先看看屏线插没插好,不行再换屏。

网友A:
原装屏幕的感光程序没有写进去,需要一串串代码来强行写入:代码一:/usr/bin/ruby -e "$(curl -fsSL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Homebrew  主要是安装 Homebrew; 代码二:brew install brightness 安装亮度工具 代码三: 最大亮度:brightness 1

亮度中间值:brightness 0.5

25%低亮度:brightness 0.25。  使用方法,复制代码回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屏幕的感光程序没有写进去,需要一串串代码来强行写入:代码一:/usr/bin/ruby -e "$(curl -fsSL https ...

朋友,这些代码是打开终端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屏幕的感光程序没有写进去,需要一串串代码来强行写入:代码一:/usr/bin/ruby -e "$(curl -fsSL https ...

这个跟感觉有关系?

网友:
屏幕型号不对

网友:
年份不同把  就会这样

网友:
屏问题和诺现在

网友:
对,打开终端输入

网友:
屏幕买错了

网友:
谢谢各位,买了个屏好了,应该原来的屏光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