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deacentre aio 520-24icb LA-F901P

楼主(2022-01-15):
lenovo ideacentre  aio 520-24icb  LA-F901P  tb买已测ok

网友(2022-04-21):
故障现象:小电池没电,电流跳动几次后定电流0.9
原BIOS芯片为QH128AH,编程器不支持刷写,换25Q128FV刷此BIOS后解决

网友(2022-06-25):
BIOS没问题,刷完就好了

网友(2022-10-10):
可以使用,经验证,独显集显通用,亮机快

网友(2023-05-11):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联想lenovo ideacentre  aio 520-24icb  板号:LA-F901P  REV1.0。故障现象:插电待机0.004,触发电流上到0.293不动了屏幕没有显示无图像,电源指示灯白灯亮。查主板发现内存供电电感PL201烧断,旁边一个电容击穿。用0欧电阻代换旁边电容拆除不用。插电开机电流0.985屏幕显示了,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二极管档测得电阻电压出来参考。CPU供电电感阻值为0.000欧短路的不要以为是坏的。

网友(2024-11-12):
正常使用,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