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3330-b 暗屏维修

楼主(2022-01-15):
LCD_BKLT_PWM 没有。排除显卡后我是刷BIOS好的

网友:
暗屏刷BIOS都能解决,真是没见过

网友:
感觉还是我见的少啊

网友:
修到过10台左右刷bios好的

网友A:
怎么就直接怀疑是BIOS 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就直接怀疑是BIOS 的问题呢?

经验

网友:
电压电流一切正常  第一板斧不都是刷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