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深海泰坦 X10TI-S bios+显卡bios.GM5MPHY MB V10

楼主(2022-01-15):
版号GM5MPHY MB V10 显卡型号N18E-G2R-A1 2070S显卡 确定100%好 此机修显卡故障。

x10ti-s bios加显卡bios.zip

网友:
千幸万苦 找的显卡bios.

网友(2022-04-27):
2070刷了 打不上驱动     2070S  才行

网友(2022-06-13):
正好需要,谢谢!!!下来试下,有人点亮了吗?????????

网友A(2022-07-31):
用一会死机,下载看看

网友:
没亮  不过我的可能不是BIOS问题  楼下继续测

网友B(2022-11-16):
我的用一会儿 就黑屏了, 开机后又一切正常,跑分跑圈 都能达到100多贴  不知道能不能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会死机,下载看看

我跟你一样的,你刷好了吗?

网友(2022-12-24):
我的也不亮,刷一个看看

网友(2023-03-06):
  BIOS版本号多少啊

网友(2023-04-06):
我的x10ti  一玩吃鸡就弹出来 然后就电脑崩溃重启   重启完就看不到独立显卡了,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核心或显存  不用重置 直接换。

网友(2023-07-11):
MBPGM5MPHC-YN10是这个版本吗

网友(2023-08-26):
ec程序有吗
。。。。。。。。。。

网友(2024-11-06):
引用 网友B:
我的用一会儿 就黑屏了, 开机后又一切正常,跑分跑圈 都能达到100多贴  不知道能不能刷好!

解决了没,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