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560SE黑屏维修

楼主(2022-01-15):
咸鱼料板价入手一块影驰GTX560SE显卡,1G显存,卖家描述为黑屏无拆修。到手后,测金手指A11、A13、A14、B1、B2、B3、B8对地二极值正常,上机测试,显示器无信号,确实是黑屏故障,但是键盘灯正常亮起,判断为已进入系统,显卡核心有温度。测电压,核心电压0.937V,显存供电电压为0.1V。显存供电芯片为RT9259A,参考论坛上多位大佬的心得,该芯片为560SE多发故障位置,更换芯片后正常开机,跑鲁大师和甜甜圈正常

网友A:
捡漏的卡,只是搭配这个U,实在是个拖累。

网友B:
咸鱼料板价大概什么价?我新手,我也想收,学习,能修则修,修不好练习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捡漏的卡,只是搭配这个U,实在是个拖累。

有750TI,这只是上机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咸鱼料板价大概什么价?我新手,我也想收,学习,能修则修,修不好练习焊接

你到咸鱼上搜“显卡”就行,560SE因为功耗高,板路的布局和现在流行的不太一样,问题卡一般50元左右。我同城还淘了GTX285—30元,R9270X——100元,因水平有限,有掉件,都没整好。还有个GT710要100元,我觉得不值,没下手。咸鱼上你可以和卖家谈的

网友:
现在显卡贵的一批

网友:
高手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咸鱼料板价大概什么价?我新手,我也想收,学习,能修则修,修不好练习焊接

坏主板我都是10块钱一张收的,修不好卖破烂不赔甚至还有点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