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不显示求助

楼主(2022-01-16):
接了台A1502(板号:820-3536-A)开机有声音黑屏,客户未摔过也没进水迹象,查了最后的结果与论坛里的另外位遇上的是一样的问题!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92392-1-1.html#pid16877745      PP5VR3V3_SW_LCD正常, EDP_BKLT_PSR_EN没电压。强拉EDP_BKLT_PSR_EN,EDP_PANEL_PWR_OR_PSR_EN 至3.3V 开机背光亮了但是还是不显示!看来不是无背光,而是无背光无显示!主控信号都来自CPU,就怕CPU坏了,能做的我就加焊了CPU,结果问题一样,有开机声无显示无背光!有哪位可以指点一下迷津,感谢!

网友:
你换屏线没啊?1502屏线通病不晓得么

网友:
屏线松了 把轴盖去掉 紧一下线就行

网友:
外接正常不?

网友:
屏线试了,问题一样!外接也试了,能转过去但是转过去也是显示屏背光亮了,不能显示!看来不是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