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314-54-590U Acer 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22-01-16):
求助来了,谁碰到过,有无维修思路?

SF314-54-590U Acer笔记本,某天使用完后没关机就午睡,其间没做过任何操作,电脑突然不停地”嘀。。。嘀。。。嘀。。。“响,约每秒一次,屏幕无显示,键盘灯长亮,后来只能长按关机键进行关机。换插可调电源,待机电流约0.02,但不停的跳变,大约规律为0.022、0.020、0.023、0.025、0.000,充电指示灯闪亮,按开机键,CUP风扇一转起来就停,键盘灯长亮,电脑不停地”嘀。。。嘀。。。嘀。。。“响,待一阵,触摸CPU散热铜管,有点温度,电流约在0.13A、0.52A左右跳变,屏幕无显示。拔掉电源适配器或可调电源,按开机键,CUP风扇一转起来就停,键盘灯长亮,但电脑不会发警报声,待一阵,触摸CPU散热铜管,也会有点温度。

网友:
搞那么多复杂现象干嘛,拆机,一看二测三干,哈哈

网友:
测测看电流跑到哪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