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得有些无助

楼主(2022-01-16):
     今天收到一台GH5KN41主板,机械型号深海泰坦X6TI-S不通电,接电流表大短路,拆开机器接上电流表,摸到下图Q43和Q41巨烫,

    拆下这二个测试正常,后来通过测试VIN电压大短路,找到VIN电路
用烧机大法,

是接到R344电阻一端烧机,把电压慢慢升到19V,电流慢慢升到5A,用手摸遍每个零件,居然都冰冷的,每一路VIN断开又没找到节点,去处也多,咋整呢?

网友:
换个电源  电流大点

网友:
现在好多新笔记本电流都要求6A和7A了,我们的设备是要升级了。

网友A:
意思是其实不短,机器本来就6-7A电流喽

网友:
主板都没开机,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电流?肯定有短路。

网友:
有些芯片和集成的管烧不到的,只能慢慢拆

网友:
建议公共点烧机电压不要调这么高,从1V往上烧,电流可以5A。一般这么大电流能摸出来的,建议直接上热成像,节省时间。

网友:
8楼说的对,如果设备捡漏,用疫情温度计能行吗,哈哈

网友:
报废了,上来就烧鸡,还是19v,

网友B:
上次遇到是CPU 1.05芯片短路 5A烧不出来 后面拆了管子 换了CPU修复  不知道你的故障点是否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其实不短,机器本来就6-7A电流喽

VIN电阻为0欧了。

网友C:
应该是某个mos管短路了

网友:
先把主板上的电感全部打阻值,按经验来说只有CPU供电(包括集显供电)和GPU核心供电阻值为零(一般万用表为零)之外其它电感正常是应该能测到阻值的,如果测电感阻值没有异常就测CPU供电和GPU供电的上管,如果上管都没有问题那就可能是公共点电容或集成上下管的芯片内部短路再或者板层短路,最后的大招上热成像烧鸡能秒99%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某个mos管短路了

显卡和CPU上管都测试过正常,刚开始时隔离管都测试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遇到是CPU 1.05芯片短路 5A烧不出来 后面拆了管子 换了CPU修复  不知道你的故障点是否一样

我这台这个芯片拆下来,VIN还是短路状态。

网友:
我刚修好一个公共点短路的,19v4a都烧不出来,最后断开了5个隔离点才找到显卡区域短路,然后一个个电阻拆才找出来

网友:
曾经遇到过,一点点拆吧